松下plc与变频器通讯

楼主(2014-11-20):
看了一下松下手册,是只能232通讯吗?用485的话需要加转485的模块?前辈有没有松下plc的通讯例子,都哪些参数需要设置,通讯那个指令我已找到,但不知道都需要往里写什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你好,如果是松下FPX系列PLC,可以扩展485插件的,比如COM6,即可完成和变频器通信的,协议就选MODBUS RTU,有需要帮组可以联系我QQ14903429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如果是松下FPX系列PLC,可以扩展485插件的...

您好 qq号不对啊

网友B:
拉丝机专用变频器技术方案

具有恒定滑差控制功能,两路脉冲输入检测口检测拉丝速度与收线速度,通过与设定滑差比较来控制收线增速和收线减速,滑差滞环控制能够防止频繁动作。
滑差可以通过端子选择或电位器进行设置。工艺要求:
■保持恒线速度收线;
■启动停止平稳;
系统方案:
   具有恒定滑差控制功能,两路脉冲输入检测口检测拉丝速度与收线速度,通过与设定滑差比较来控制收线增速和收线减速,滑差滞环控制能够防止频繁动作。滑差可以通过端子选择或电位器进行设置。
独特优势:
■成本最优:可以完全省掉PLC;
■系统简洁:丰富的输入输出功能使控制逻辑更为简洁、可靠;
■增强功能:通过检测滑差异常进行断线判断,无需增加额外的断线检测部件;
变频伺服PLC驱动生产解决方案提供商
深圳市伊瑞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Shenzhen Erik Software Technology Co., Ltd
联系电话13823137464

网友C(2018-07-28):
引用 网友B:
拉丝机专用变频器技术方案具有恒定滑差控制功能,两路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