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原理图的画法及阅读方法

楼主(2014-11-20):
电气原理图的画法及阅读方法

  作为一名合格的电工,读懂并绘画电气原理图至关重要。电气控制线路主要有各种电器元件(如接触器、继电器、电阻器、开关)和电动机等用电设备组成。为了设计、研究分析、安装维修时阅读方便,在绘制电气控制线路图时,必须使用国家统一规定的电气符号和文字符号。

电气设备图样有三类:

1.电气原理图

  电气原理图表示电气控制线路的工作原理、以及各电器元件的作用和相互关系,而不考虑各电路元件实际的位置和实际连线情况。绘制电气原理图,一般遵循下面的规则:

1)电气控制图分主回路和控制回路。主回路用粗线绘出,而控制线路用细线绘出。一般主回路画在左侧,控制回路画在右侧。

2)电气控制线路中,同一电器的各导电部件,如线圈和触点常常不画在一起,但用同一文字标明。

3)电气控制线路的全部触点都按“平常”状态绘出。“平常”状态对接触器、继电器等是指线圈未通电时的触点状态;对按钮、行程开关是指没有受外力时的触点位置;对主令控制器是指手柄至于“零点”时各触点位置。

2.电气设备安装图

表示各种电气设备在机床机械设备和电气控制柜的实际安装位置。各电气元件的安装位置是由机床的结构和工作要求决定的,如电动机要和被拖动的机械部件在一起,行程开关应放在要取得信号的地方,操作元件放在操作方便的地方,一般电器元件应放在控制柜内。

3.电气设备接线图

表示各电气设备之间实际接线情况。绘制接线图时应把各电气元件的各个部分(如触点与线圈)应画在一起;文字符号、元件连接顺序、线路号码编制都必须与电气原理图一致。电气设备安装图和接线图是用于安装接线、检查维修和施工的。

网友A:
电气规范的资料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