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B82,OB86,OB121,OB122这几个模块怎么用

楼主(2014-11-20):
之前在dp口外接了一个转换器,调试的时候报错导致bf,sf红灯,机器故障停机。老师傅说可以加OB82,OB86,OB121,OB122这几个模块,在线加就行。可是我不太明白什么意思,这样报警不会停机,请问这几个模块怎么加,硬件用加什么吗,模块是空的行吗,我知道组态在下进去,不明白在线加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在这添加空程序块试试,这些有的是出故障不停机,可以找个手册看看。

网友A:
OB82  I/O POINT FAULT是输入与输出点故障
OB100是COMPLETE   RESTART重新启动完成,一般用于产生第一个扫描周期
出现问题,调用相应的OB块,虽然里面没程序,PLC将对错误错误不作任何处理,继续运行。否则PLC将进入停机状态

网友B:
可以自己建对应了OB块,不需要进行任何的编程,直接下载到PLC就可以,这样可以避免故障停机。可以下载OB块详细说明相关手册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CN/view/en/12145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