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 计时器怎么设参数

楼主(2014-11-20):
您好,松下plc时间继电器怎么能设掉电保持的参数,就是比如说,设定0.2s导通,掉电重新上电,设定值还是0.2s,而且这个值是在触摸屏上可调的,怎么设定,tmx2,sv2,这样行吗?可以tmx2,dt0这样吗?

网友A:
触摸屏设置在断电存储区,再把这个设定值传送到对应SV

网友B:
用掉电保持寄存器,如DT32710

网友C(2015-01-06):
路过,讲的不错,学习了,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