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C7602KX 提示下位机磁盘空间不足

楼主(2014-11-20):
我下载程序时,提示下位机磁盘空间不足。TPC也恢复了出厂设置,也是如此,怎么解决啊?

网友A:
做一个简单的程序看下载是否正常?

网友:
很简单的一个画面,也不行,一到下载驱动,就提示这个错误。

网友:
很简单的一个画面,也不行,一到下载驱动,就提示这个错误。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A:
做一个简单的程序看下载是否正常?

网友:
下面那张图片,总内存70,已用66.感觉不对,怎样把他清空?

网友:
已经好了,用U盘备份程序,然后把U盘里备份的目录mcgsbin里面嵌套的目录mcgsbin删除后,恢复到tpc即可。

网友B(2015-03-10):
好像有问题吧555555555

网友C:
大家好,

    我现在是用MCGS的7062KX,走的Modbus RTU协议,添加通道的时候,单独寄存器地址或者寄存器地址的某一位都可以实现,我现在想实现某几位的组合,哪位高手给出出主意,最好具体点

    举个例子,寄存器地址为2,它的第一位到第三位表示设备的状态,如00表示正常,01超压,02欠压等等

它的第四位到第七位表示另一组状态,还是00表示正常,01超压,02欠压等等,如何实现

   最终的结果是在触摸屏上连接变量后,要求显示的是字符,正常、超压什么的

网友D(2018-11-27):
对:   已经好了,用U盘备份程序,然后把U盘里备份的目录mcg... 内容的回复!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你这个方法我不是很明白

网友E:
好奇多余的mcgs文件夹怎么来的,问题解决了就好。

网友F(2019-02-06):
那都是进入CE时复制的,占用了空间。

网友G(2020-06-23):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已经好了,用U盘备份程序,然后把U盘里备份的目录mcg... 内容的回复!-------------------------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你这个方法我不是很明白

怎么弄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