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S700T液晶故障

楼主(2014-11-20):
PWS700T使用几年后,上电后,触摸屏亮,但是颜色发紫色,

文字基本看不清楚,微微能看到字的影子,是不是液晶出了问题??

网友A:
液晶的可能性大

也可能主板有问题

检测看看就知道啦

QQ 380311035

楼主:
如何检测呢?????????

楼主:
如何进行检测呢?????????

网友B:
如果不是屏灯问题的话应该是驱动板

楼主:
这种屏的液晶可以配上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种屏的液晶可以配上吗?

可以,我有qq13702357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