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foss变频器,大马拉小车问题

楼主(2014-11-20):
现状:电机15kW,400V,28A,1455Rpm

             变频器:Danfoss FC-302P90K,

变频器设置参数时,电机额定电压,额定电流,额定转速均可按铭牌设定。

唯独功率最低只能设定为:37kW。

在变频器输出端加一个热继电器LRD32C(额定电流23-32A)。

请问:上述情况能否成功带动电机?实现变频控制?(不需要精确控制)

网友A:
完全可以的吧

电机参数不设定也可以实现变频的

只是要看你的控制模式是什么?矢量?还是V/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的吧电机参数不设定也可以实现变频的只是要看你的...

 danfoss 变频器有个参数默认是VT(变转矩),没找到那里设置矢量或者V/F控制。

请问输出电流是根据什么来计算的,虽然配备了热继电器来保护电机,但是怕如果输出电流过高导致跳闸。

网友B:
变频器参数电机过载系数改为50%就可以了。

网友C:
应该回报故障的或报警的

网友D:
丹佛斯参数中有一93号ETR参数是保护电机的,设好电机参数后,选此参数可选报警或跳闸。或者将最高频率改为80或100变为恒工率控制。还有输出侧加热继电器是否可行?本单位的热保老误动作,给取消了。

网友E(2014-12-31):
可以,变频器参数电机过载系数改为50%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