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J2伺服出现AL.10报警

楼主(2014-11-20):
RT。母线电压在伺服运行过程中变化很大,230V到303V之间,偶尔出现AL.10的报警而停车,更好整新的伺服后问题依旧出现。请问该如何继续排查故障?

网友A:
出现AL.10的报警表明是欠压!

你的系统应该是直接用220V市电吧,而且你的电源肯定是一根相线一根零线!

这个在工业环境有可能电压不稳定,电压瞬间低下就会报警“出现AL.10的报警”。

解决问题:重新加装380/220 电源变压器,这样相对保证电压稳定。如果有同一个供电变压器有大负载直接冲击启动的话,还需要直接改用其余变压器电源或者拉专线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现AL.10的报警表明是欠压!你的系统应该是直接用2...

伺服电源RST是三相220V 的电源,UVW输出端为170V接到伺服电机,量测220V测三相都正常啊,就是偶尔运行会出现AL.10欠压,伺服控制器都更换过了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出现AL.10的报警表明...

三相200V,因为是日本牌子

网友A:
应该还是前端电压不稳定所致!

你自己看一下报警出现时该条线路是否有大负载启动导致电源电压瞬间跌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