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负载未满但频率升不上去

楼主(2014-11-20):
以前都正常。几天前当负载超高后变频频率会自动下降到一定位置后,再重新升起来。今天更出现负载未满,电流也没超,出现运行信号给上频率没上去的问题。求各位大大指点。谢谢

网友A:
用面板控制手动给频率试试看呢

网友B:
你可以尝试将电机线脱开,变频器空载运行,试试还有没有这种现象:

如果还存在,那么检查输入信号或者参数设置;不存在则是因负载影响导致,很可能是过流或者欠压抑制了。

网友C:
最大可能是给定频率的上位机信号未达到你的要求,和负载关系不大

网友D:
变频器自身的问题参数的可能性极小,端子开的话看一下模拟量电压是否变化若果给定正常的话拆机检测更换电容直流环节增加一下大电容看看再不行就是模块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