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ro 控制器

楼主(2014-11-20):
tiro控制器里面有个

reference input  和 feedback input ,各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A:
没资料?这东西理应该自己解决,大神们看到这问题在背地里笑您呢,若我有就发给你一份了

网友B:
你的是什么型号的控制器!我用过408的 205的 464的,有中文的软件的!

网友C(2015-01-03):
reference input(DPOS) 就是给定的位置参考输入,feedback input (MPOS)就是反馈的位置值。对于简单的比例控制:DAC_OUT=P_GAIN*(DPOS-MPOS)

网友D:
引用 网友C:
reference input(DPOS) 就是给定的...

yasas,您好。我想问,trio的控制是模拟量控制的么?手册中好像有些脉冲+方向控制的。但看不到这方面的介绍。菜鸟现在在学205x,想对电机进行定位。请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