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电站水轮机的安装方法与注意事项

楼主(2014-11-21):
      水力发电被誉为符合卒十会发展的绿色生态产业.是低碳零排放、绿色清洁的可再生能源,因此国家非常支持水电站的建立.而水轮机的安装是水电站的核心工程之一.关系到水电站的效率、寿命、稳定性与可靠性。为了保证水电站的工作效率与工作质量.就要确保水轮机的安装方法。

      1.水电站水轮机的安装方法与程序
  首先是尾水管肘管的安装.通常我们要将尾水管肘管的各个环节进行焊接.调整好管道的位置和高度,把螺栓拧紧,在焊接的过程中要注意把锚钩点焊接牢同。将尾水管肘管固定后,要对尾水管肘管的法向面高度进行校核.如果有必要可以用楔子和螺栓进行调整 尾水管肘管要求在管道的底部设置灌浆孔。要在管道焊接档环.准备好堵头。安装完成后.要用经纬仪进行检查.通过检查法向面高度和中心位置.确定偏差在规定的范围内 在浇筑混凝土时.混凝土浇筑的层数要按照工地的施工要求进行浇筑.混凝土浇筑每一层之间的时间间隔一般为10个小时.每一层在浇筑时.浇筑一半时要等待3个小时之后再进行另一半的浇筑.在这个过程中要对整个厚度进行振捣.从而使尾水管不会产生很高的静压力 之后需要一定的等待时间使混凝土同化.这样可以避免接缝处出现空隙 浇筑时.要注意监测尾水管下部变形和移位.要避免出现尾水管倾斜现象。在安装尾水管椎管时.要将尾水管椎管各部分吊装后进行焊接。焊接时要调整好椎管的位置和高度。固定椎管后,校核椎管法向面高度和平面度 在同定尾水管椎管时.要注意用拉锚固定,要根据施工要求确定椎管的数量和位置 安装结束后,再使用经纬仪进行检查。要求施工偏差在规范要求以内。在安装蜗壳时。根据规定,蜗壳要安装在机坑中.支撑点在侧壁上。在安装时。要将尾水管的安装基准点对准水轮机安装基准点.在安装基准线之间拉直钢琴线作为标记.确认水轮机的安装高度和平面.标记在水轮机的侧壁上。将蜗壳设置在指定位置.与地下金属物进行焊接。在安装座环时.要注意在组装的预定地点划线.在螺栓孔内插入预紧螺栓.使水平度满足要求,之后连接各部分安上螺母,在螺纹两面涂防烧焦润滑剂.在同定螺母和缝隙的同时.还要检查好加工面是否发生错位. 如果发生错位可以使用千斤顶对缝隙平面进行调整。当两片螺母紧同后.用加热器进行加热。使之更加牢同。在对座环进行密封时.要注意焊接的部位没有损伤.要求满足工程技术要求。在检测完焊接后,再次测定螺栓的伸长量.如果超出了规定的范围,需要对螺栓进行加同处理 焊接时.我们采用对称焊接法来避免座环发生变形.在确定座环的安装中心时.要对座环的水平度进行计算.然后将座环放在安装墩上.进行初步找位.要求与组装中心和安装高度方向相对水轮机中心的偏差控制在设计及规范要求的范围内。调整水轮机中心的高度。借助经纬仪对座环的高度进行测量.同时还要测定顶盖、底环安装的水平高度。将楔子、垫板和螺栓焊接在安装墩上.座环周围用螺栓固定.用楔子调整水轮机和座环安装的水平度.使水平度满足要求。调整好水平度后,还要进行水平度的检查。检查安装墩和螺栓之间有没有空隙,防止水平度出现异常。在安装蜗壳时。要注意焊接过程中各个装配面是否发生变形。在进行蜗壳焊接工艺时.进口短管应该与蜗壳进行预先安装.之后再次确认座环的中心位置和高度。在使用蜗壳检测压管装配时.要注意管道内的清洁和畅通。进行蜗壳焊接时.也要检测有没有冈为焊接而导致安装障碍 安装蜗壳之后要对蜗壳进口进行调节.使各种尺寸符合要求.焊接完成后.检查高度和位置.最终确定安装尺寸。在安装底环和尾水管时.要测量座环配面的水平中心和高度符合要求。在预定地点.按照标记打定位销进行定位.将组装完毕的底环和尾水管放在标记的座环下面.调整与座环的相关位置.将螺栓拧紧。检查座环上部。测量顶盖的方位,及时调整底环。消除安装时产生的误差。从吊物孔中吊人上部尾水管,放置在预定位置与尾水肘管和基础环组装,装配时应保持测 管内清洁和管路畅通。管道的畅通很重要.能够影响整个工程的施工效率和质量.只有保证了管道的清洁和畅通.才能保证水轮机的寿命。
  2.水轮机安装过程需要注意的问题
  水轮机发电一般情况下使用高水头小流量的水力进行发电.通过水头.从压力水管流到喷嘴.从而形成强大的冲力射流冲击水轮机的转轮.使水轮机旋转做功 不同种类的水轮机做工次数不同.转轮位置与工作流程也不同 不同水轮机对发电机的冲力不同.安装方法也不同。在水轮机的安装过程中,我们对水轮机的安装精度要求很高。在进行每一道工序时,都要进行反复校验和审核.保证每道工序没有失误.这样才能保证水轮机的整个安装程序没有失误,才能保证水轮机的正常运转 在水轮机的安装过程中.为了节省材料、人力和财力.常常将水轮机的机组装的很高。但是这样节省了财力却产生了技术上的缺陷.容易对水轮机产生不良影响.其中最严重的现象是气蚀.气蚀会导致水轮机产生噪音和震动,严重时甚至会导致水轮机过流表面损坏变成蜂窝状,降低了水轮机的工作效益和寿命,甚至这样安装出来的水轮机机组不能正常运行。
  此外,在安装开始前 ,可以组织全体工作人员以及管理人员进行同步的进修学习,通过对工程相关的技术知识学习.了解施工过程中的重点安排,学习相关的规范守则.熟悉工程整体的规范标准以及工艺流程,带领全体员工熟悉图纸.了解施工目标与施工意图。施工准备工作是施工的基础和前提.只有准备的完好充分,才能够保证工程在施工过程中有序无误的进行 只有合理的施工前准备工作,才能保证施工质量、成本等在规定的时间内顺利、合格的完成,做到有条不紊、井然有序。
  3.结语
  水力发电被誉为符合社会发展的生态产业.是低碳零排放、绿色清洁的可再生能源.因此国家非常支持水电站的建立.而水轮机的安装是水电站的核心工程之一.水轮机的安装方法直接影响着水电站的工作效率和工程质量 为了保证水轮机安装符合规范.确保工程质量,需要选择合理的安装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