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维修

楼主(2014-11-21):
有一台LG  K7M-DR30UE的PLC,故障现象是电源指示灯不亮,更换了TOP243Y块,431和光偶,检查了所有电阻和电容都没有发现问题,就是没有电压输出,检修陷入了僵局.请各位师傅指教.

网友A:
自己维修PLC?你更换的元器件是否和PLC本身一致。还有就是找个电气原理图,看看,书否疏忽了什么。

网友B:
 强大,自己维修PLC 啦

网友C:
不知它的电源是不是集成的还是独立的,你可以另加电源呀试试。

网友D:
一般PLC就是一组5V+24V输出,所以......

网友D:
还有:电源板你实在修不好可以快递给我给你修好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