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P-B07s411如何使用蜂鸣器

楼主(2014-11-21):
DOP-B07s411如何使用蜂鸣器

网友A:
DOP-B07s411 是什么 ?

楼主:
台达的人机界面啊。。。。。

网友B:
“选项”-“设置模块参数”,蜂鸣器 ON/OFF:选中为启用;取消为关闭(须重新下载方能生效)。

楼主:
蜂鸣器能在程序中控制吗?

比如,报警时蜂鸣器响

网友C:
在选项——设置模块参数——控制命令中,指定命令区起始地址后,再勾选第2项一般控制,此时该寄存器的第2位即为蜂鸣器的控制位,ON时响,OFF时断。

楼主:
谢谢,指导,终于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