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温控器PXR-5通讯地址

楼主(2014-11-21):
设定值   寄存器号 41003   相对地址03EA

谁知道测量值PV 的相对地址 和寄存器号????

网友A:
0000H 30001 Word Process value (PV) 0 to 10000(0.00 to 100.00%FS) * (Displayed PV

value)

网友A:
03E8H 310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03E8H 31001

不知道怎么搞的读数和仪表显示的不一样?

楼主:
因为说明书上41001和31001相对地址都是03E8所以搞不清了 。。。。而且用03E8读出来PV值不对。

网友B:
三相交流永磁同步电动机无感驱动器方案技术转让

产品规格:0.75~132KW
电压频率:380V 、50/60HZ
控制方法:速度控制模式,转矩控制模式,转矩/速度混合模式
转矩精度: ±2%额定转矩
1、控制方式:采用美国TI集团32位DSP为核心的控制单元,实现高性能的矢量控制。
2、内置PID功能,可实现高性能的速度控制和转矩控制。
3、强大的通讯功能,支持标准的Rs485/232通信,支持CAN BUS。
4、人性化显示菜单,可方便显示状态参数以及对控制参数的调整。
5、特有的逆变模块温升监控功能,风扇调节可控,适时降低电机噪音和温升。
6、具有完善的过流、过压、过热、欠压、过负载、欠相等保护机制。
扣扣:二五一二二六二四七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