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台s7-200PLC和组态王上位机通讯,采用以太网通讯,

楼主(2014-11-21):
三台s7-200PLC和组态王上位机通讯,采用以太网通讯,由上位机实现对PLC的控制,组态王上位机怎么设置,通讯程序怎么写,希望高手给支个招,最好发一个案例程序

网友A:
这个很简单的啊。

组态王:可以查看帮助,里面有和西门子200PLC通信设置,讲的很详细的。只要简单操作一下,然后就可以编程了。

PLC:只要在以太网向导部分设定好IP地址。

网上很多案例,可以参考的。

网友B:
这个应该比较简单,组态王里面有这方面的协议,直接调用

网友C:
以态网通讯很好用的,组态王里可以直接设置的

参考一楼说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简单的啊。组态王:可以查看帮助,里面有和西门子2...

你好,我是用三台S7-200PLC,假如我第一台PLC程序里有位存储器M0.0,通过上位机组态王按钮传递信号,我的第二台PLC程序里也有M0.0,也需要组态王上位机输出信号,但是这两个m0.0,是不一样的啊

网友D:
3台PLC之间可以组建PPI通讯,组态王再和主站PLC通讯。

网友E(2018-09-12):
组态王上位机设置通信口,输入正确IP地址,槽号为0,  比如192.168.1.10:0,然后再在这个建立的仪表站点建立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