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存器数值处理

楼主(2014-11-21):
请问要使D值尾数变零,如D40的数值是1234我要把它的数值变为1230,不知如何编写?

希望知者不惜指教,十分感谢了!

网友A:
比较D40的值,如果等于1234,则与数值HFFF0做与操作。

网友B:
就是做一个与计算即可

网友C:
WAND D40 HFFF0 D40

网友D:
除以10,再乘以10,尾数就变成0了!

网友E:
计算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