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线带电原因

楼主(2014-11-21):
地线有时带电(大概220V)有时不带电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这应该是感应电压吧。

网友B:
可能是地线与其他线接触了

网友C:
有可能地线悬空了

网友D:
带电当然指的是对地了,既然对地有电压还叫地线吗?与地脱开,当然就带电了。查哪断了。

网友E:
设备漏电或线路漏电

网友F:
设备漏电及地线接触不好了吧

网友G:
地线没接好!接地电阻要小于10欧。

网友H:
看能不能检查地线的连通性。

网友I:
地线没有接好,接好了就不会有电压了,检查你的接地回路!

网友J:
地线和零线共地的吧,然后有保险--零线的保险断了?

网友K:
地线接触应该是不好了!!

网友L:
地线接触不良。

楼主:
情况是这样的。柜子里的零线是从地线上接过来的就是一总的柜子里的地线接到这个分柜子里的零排上了,这个柜子上地排没有接地线。现在用的水枪就是水泵上的带电了(220V)时而有时而没有,水泵上有接地线但是总接地线没接地就没用了可是水枪带电。这是什么原因?是感应电吗?如果我把分柜子里的地线用一根线接到零排上行吗?现在急需大师指导并解决后感万分!(新手)

网友M:
接线基本是对的,但是分柜为什么不接地线呢?水枪的220V电不知道你怎么量的,不能随便确定。把分柜的地线接到零排上你要看看总柜没有漏电开关的话还可以,并且要保证接到分柜的漏电开关前面,但是加一根地线很难吗?最好加一根地线。

楼主:
因为用电笔量了地线上的电压是220V而地线是接到电机外壳上的。这是之前他们接的电缆是三相四线制的所以现在不好加地线。

网友N:
这是一种叫零线电流过大的现象,很多地方都有的,伴随而来的问题是零线温度高,腐蚀严重,这是用电不平衡造成的问题。

楼主:
我埋一接地线行吧!有什么要求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埋一接地线行吧!有什么要求呢?

有用吗?你能做到的接地电阻是多少?做个接地网还差不多。

楼主:
按说应该有点用吧!!!!

网友O:
1、总柜地线接地了吗

2、分柜的零线接到 总柜的地线?

3、分柜有 220v 用电器吗

4、电机外壳接到分柜零线?

5、电笔测量的分柜地线?

楼主:
改过来了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