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过载继电器

楼主(2014-11-21):
各位师傅好,一台0.55KW的水泵,经常烧,想找一种保护方式【保险丝就不选了,选3A的一起动就烧断了,5A的电机烧坏了,保险也断了,起不到保护作用】

   另三相的热继电器能否用在单相的电机上,做保护用?    谢谢

网友A:
 另三相的热继电器能否用在单相的电机上,做保护用?

可以,但是你得把不用的那一相串接到一相上才管用,使得3个线圈全都通过相同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三相的热继电器能否用在单相的电机上,做保护用?  ...

谢谢  这样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三相的热继电器能否用在单相的电机上,做保护用?  ...

水泵用过载继电器合适不?

网友B:
可以用带整定值的热继电器啊

网友C:
熔断器,不用于保护电机过载。

网友D:
你是什么水泵?潜水泵是可以安装热继电器,单相电机接两相,先把整定电流调小些,如果跳了再调大一些。

网友E:
将相线同时串联于热继电器的三相,使三相通过的电流平衡,试试看。

网友F:
可以使用三相热继电器器的,用2组就行了,电流不要调的太大!

网友G:
单相火线可以加热保,零线上怎么可以加热保呢?

网友H:
用电机综合保护器,还带漏电保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