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如何实现恒张力控制

楼主(2014-11-21):
如图所示(被动辊可以上下移动)随着纱线不断变大如何实现恒张力控制,所用PLC为西门子S7-200,电机由变频器控制,请问论坛里的高手程序要怎么写?谢谢

网友A:
提供完整VF变频器及矢量变频器生产技术及方案和设备

丰富的变频器行业研发经验,可提供变频器整机产品开发资料,
采用最新DSP芯片方案,速度响应快,完善的保护功能,空间电压矢量计算方法,死区时间补偿,低频转矩补偿,1Hz以下启动转矩可达200%,AVR自动稳压,电流限幅,过压失速保护功能,断电重启动,转速追踪,多段速运行可设15段,程序运行7段.
可根据需要从新开发新产品,周期短费用低,可定做特种机型,本方案核心在部分国内知名厂家使用,目前市场使用非常成熟,可靠性好,
功率为0.4~400KW,最大可使用680KW.
并有多套方案供选择,可提供程序更新升级!多种转让方式,提供源程序并提供完整程序注释,PCB原理图.
扣扣:二五一二二六二四七一

网友B:
你这是什么机器上的?我是这样想的,随着纱线的变大,电机的速度肯定要变慢,首先要找出电机速度与纱线卷径的比例关系,按照这一关系实时计算出电机的速度,当然最好是加张力传感器进行闭环控制

网友C(2018-09-12):
两种方法一种是把被动滚轮改成主动滚轮,主动滚轮改成被动滚轮,另一个方式是增加一个滚轮运动距离和滚轮直径的比例关系的计算,算出滚轮不同距离下的直径,再根据变化的直径计算给定的力矩。

网友D(2022-02-21):
保持纱线的线速度是恒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