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梯形图存储

楼主(2014-11-21):
怎么我把梯形图传送到PLC中,等两天里面就空了呀?请问大家怎么解决?

网友A:
PLC型号?一般不会的,初始化PLC试试

网友B:
是不是电池存储的;

若是,则电池性能是否良好、电量是否充足。

网友C:
以前也遇见过类似问题,时间2个月,三菱PLC程序莫名其妙失踪。后来只能重新拷贝。一直很好。那次以后……

网友D:
1、你的三菱PLC是高仿,也就是<此处内容被屏蔽>产品;

2、早期的FX2等靠电池保存程序,哈哈;

3、如果是2000年以后的产品还是三菱正版,那就你可以买彩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型号?一般不会的,初始化PLC试试

 买的国产仿三菱的,有没有办法让其长期保存呀?

网友E:
一个是里面电池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