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人机和主机用串口助手调试,人机能发送数据,串口助手能正确接收到,但串口助手发送数据,人机接收不到。求解决

楼主(2014-11-21):
人机发送数据给主机正常,数据完全一致。

Initial宏:

$0 = INITCOM(0,0,1,0,0,6,0)

Background宏:

SELECTCOM(0)

$100 = GETCHARS($200,4,500)

主机的串口助手一致发送数据,但$100显示一直为0,说明没有收到数据。

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好像这样不行吧,人机一直默认是主机。想做从机可以考虑将端口设定为Slave的通讯,然后通过物理地址对应表去操作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