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转矩给定

楼主(2014-11-21):
ABB变频器采用转矩宏控制,给定信号为转矩给定

1、启动时当给定的转矩小于负载转矩时,电机处于什么状态,变频器会报堵转或过流保护吗?

2、运行过程中,负载转矩大于给定转矩时,电机减速至停止此时会报堵转或过流保护吗?

3、电机运行过程中,给定转矩为负值时,电机处于发电状态吗?此时是那种制动状态?

网友A(2015-03-03):
每次有要十个字,可以少点不

网友B:
什么型号的?一般ACS800变频器是DTC转矩控制,只需要给定速度即可。

网友C(2015-04-18):
不会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啊,你还是没理解转矩控制的真正含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