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506MV与pc连接线问题

楼主(2014-11-21):
请求串口pc-MT506MV的下载线定义脚一份。急急急。谢谢。

网友A:
威纶的MT506MV的下载线

网友B:
2 3  5对应7 8 5

触摸屏和电脑应该可以看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 3  5对应7 8 5触摸屏和电脑应该可以看出来的

 都用母头,另外如果你用USB-232线的话,注意一下是COM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