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难题帮我看看

楼主(2014-11-22):
大家好,我第一次写一个项目。遇到这样的问题,让我很尴尬,为什么我写的程序多了,就盯不住了,有的时候一检查居然出现双线圈,偶晕。有什么办法可以很清晰的分析出来吗。到时候查问题更是一大困难啊!希望大家给我些建议,帮助我克服难关,还有在程序里,实现手动跟自动的切换,一般用什么来做

网友A:
实现手动跟自动的切换。一般采取调用程序,简单些。

网友B:
这个:程序不要直接输出,都转化为中间变量在处理

网友C:
不管多么庞大的程序,一个一个写输出逻辑就会避免。其实就是所谓的结构化编程。

网友D:
编程序最好还是要做一个纸质的记录,尤其是初写程序人员。

网友E:
先把IO端口全部打印出来

网友F:
刚开始编程都会犯低级错误,时间长就好了

网友G:
用M或者L内部点写状态,最后用M或L的中间状态 OUT输出Y点

网友H:
和好的资料,谢谢楼主!!

hfdf

网友H: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