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堵转的问题

楼主(2014-11-22):
应用在高炉卷扬上料小车上。380V490的ACS800标准型变频器2台,2拖一,电机南洋的一台,355KW,距变频大概150米,无测速反馈。提升10吨料时,偶尔启动过程中出现报警停机现象,代码先是4210,然后是7121,有时非常频繁,每次启动都出。现场观测,启动时已经将抱闸打开,电机有嗡嗡响,变频当时的数据为1速时设定200转,实际3-5HZ,电流1017A左右,转矩158%,如此持续10秒以上,然后报警停机。控制方式为DTC 。 CNST DC MAGN 时间从1200到1900都试过,无效。两台变频都如此情况。静态辨识和动态辨识都做过,有时管用,有时无效,实在挠头,各位,谁能帮忙分析一下,不胜感激。据卷扬厂家介绍,此料车可上14吨左右,别家同样大小电机、减速机,但变频不同的也可以上12吨左右。

网友A:
抱闸虽然打开,观察一下,有没有机械卡死问题;另外150米的电机电源线,多大的线,是否存在压降过大问题;

网友B:
把负载彻底脱开看看,同时观察空载电流的大小,如果空载没事的话,考虑负载,还有就是斜坡时间是否设置过短。

网友C:
你好  两台变频器做的主从控制么  如果是  请监控主从电机力矩分配

网友D:
为什么要低频运行?报警必然太频繁。

网友E:
出现故障的时候是在重载状态还是空载状态。。。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