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ONE怎么连接PLC

楼主(2014-11-22):
各位大神你们好,你们都满级了,寂寞吗?带带我这个小号吧

我刚刚下了个CX-ONE4.3的,想连接一下我的旧PLC,欧姆龙的CPM2AE,捣鼓了半天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求师傅教下,越详细越好

网友A:
首先你需要有编程电缆。然后正确选择好驱动,测试通信。

网友B:
楼上正解上正解正解解

网友C:
你这个玩意应该是串口通信滴

连好编程电缆,设定通信端口,点击“PLC在线”,剩下的就是你强奸PL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