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系统设计的步骤

楼主(2014-11-22):
①分析被控对象并提出控制要求

详细分析被控对象的工艺过程及工作特点,了解被控对象机、电、液之间的配合,提出被控对象对PLC控制系统的控制要求,确定控制方案,拟定设计任务书。

②确定输入/输出设备

根据系统的控制要求,确定系统所需的全部输入设备(如:按纽、位置开关、转换开关及各种传感器等)和输出设备(如:接触器、电磁阀、信号指示灯及其它执行器等),从而确定与 PLC 有关的输入/输出设备,以确定 PLC 的 I/O 点数。

③选择 PLC

PLC选择包括对PLC的机型、容量、I/O 模块、电源等的选择

④分配 I/O 点并设计 PLC 外围硬件线路

分配 I/O 点:画出 PLC 的 I/O 点与输入/输出设备的连接图或对应关系表。

PLC 外围硬件线路:画出系统其它部分的电气线路图,包括主电路和未进入 PLC 的控制电路等。由PLC的 I/O 连接图和 PLC 外围电气线路图组成系统的电气原理图。到此为止系统的硬件电气线路已经确定。

⑤程序设计

包括控制程序;初始化程序;检测、故障诊断和显示等程序;保护和连锁程序。根据产生现场信号的方式不同,软件模拟调试。

⑥硬件实施

设计控制柜和操作台等部分的电器布置图及安装接线图;设计系统各部分之间的电气互连图;根据施工图纸进行现场接线,并进行详细检查。由于程序设计与硬件实施可同时进行,因此PLC控制系统的设计周期可大大缩短。

⑦联机调试

联机调试是将通过模拟调试的程序进一步进行在线统调。联机调试过程应循序渐进,从 PLC 只连接输入设备、再连接输出设备、再接上实际负载等逐步进行调试。如不符合要求,则对硬件和程序作调整。通常只需修改部份程序即可。全部调试完毕后,交付试运行。经过一段时间运行,如果工作正常、程序不需要修改,应将程序固化到 EPROM 中,以防程序丢失。

⑧整理和编写技术文件

技术文件包括设计说明书、硬件原理图、安装接线图、电气元件明细表、 PLC 程序以及使用说明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