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PLC实现B2伺服控制系统的暂停

楼主(2014-11-22):
在做一个项目,要实现一个暂停的功能。按一下暂停按钮,电机停止了。再按一下继续工作的按钮,电机就继续工作。不是急停功能,脉冲要接的下去的。用台达的ES2 PLC控制的,这个功能怎么编的,怎么找资料都找不到。

谢谢了。

网友A:
脉冲要接下去了?是控制伺服电机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脉冲要接下去了?是控制伺服电机 吗

是的,通过PLC控制伺服电机。

网友B:
按下停止时把剩余脉冲做存储,恢复时候在赋值回去.

网友C:
不懂,  学习一下。。。。。

网友D:
你可以做减法啊!暂停再启动后拿总脉冲数-当前值不就是你剩下的脉冲数码!我也是初学是我能想到的,

网友E:
es2  有暂停特殊继电器M   ,有立即暂停和减速暂停  ,具体看一下手册。

网友F:
直接在你的走位指令那行加入你的暫停條件就好了,我一直用SV,EH機種運動暫停都是這麼寫的。

网友G:
用脉冲暂停就可以了.

网友H:
用绝对定位指令。中间停没关系特D数据会记忆,到位后就把特D清零,简单。

网友I(2015-03-05):
楼上是对的。用绝对就好了

网友J(2015-04-24):
DDRVA指令了;可以看看我们基于台达ES2、EH3、SS2

SA2的PLC做的系统;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_u=o1disthedfd&id=43163059515

网友K(2015-07-22):
特殊继电器m1334 m1335看看你用的是哪组脉冲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