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最常见的问题,今天各路大神都把其归类和统计吧

楼主(2014-11-22):
 论坛里闲逛也有2年有余,看到最多的并不是设计原创出什么电路,也不是故障讲解和新产品介绍。仿佛有一个问题老是成为众人的绊脚石,从本来发展到信息化、自动化脚步的我们又拉回了变配电、继电器时代。这个问题我想有必要整理成一个扫盲贴大楼,各位大神都各抒己见吧。

 那么问题来了,接地保护系统哪家强?IT  TT  TN( TN-S TN-C-S  TN-C)系统怎么想?

1.接地制式按照配电系统和电气设备的不同接地组合分类。按照IEC60364规定,接地系统一般由两个字母组成,必要时可加后续字母。

第一个字母:表示电源中性点对地的关系

T:直接接地

I:不接地,或通过阻抗与大地相连

第二个字母:表示电气设备外壳与大地的关系

T:独立于电源接地点的直接接地

N:表示直接与电源系统接地点或与该点引出的导体相连

后续字母:表示中性线与保护线之间的关系

C:表示中性线N与保护线PE合二为一(PEN线)

S:表示中性线N与保护线PE分开

C-S:表示在电源侧为PEN线,从某一点分开为中性线N和保护线PE低压配电系统有三种形式:

■TN系统

■TT系统

■IT系统

2.不同接地系统的组成及特点:

■TN系统的组成及特点

在TN系统中,所有电气设备的外壳接到保护线(PE)上,与配电系统的中性点相连(若无中性点,即变压器二次侧三角形连接或未引出中性点,可将变压器二次侧绕组的一相接地,但该接点不能用作PEN线)。保护线应在每个变电所附近接地,配电系统引入建筑物时,保护线在其入口处接地。为了保证故障时保护线的电位尽量接近地电位,尽可能将保护线与附近的有效接地体相连,如必要,可增加接地点,并使其均匀分布。其特点是故障电流较大,仅与电缆的阻抗大小有关。出现绝缘故障时,需要短路电流保护装置瞬时断开电路。

国际标准IEC60364规定,根据中性线与保护线是否合并的情况,TN系统分为如下三种:

□TN-C

□TN-S

□TN-C-S

注:对电网来说,当铜导线截面积≤10mm2,铝导线截面积≤16mm2时,必须采用TN-S系统,而不允许采用TN-C系统。

下面介绍其组成及特点:

2.1TN-C系统:

本系统中,保护线与中性线合二为一,称为PEN线。

优点:

□TN-C方案易于实现,节省了一根导线,且保护电器可节省一极,降低设备的初期投资费用。

□发生接地短路故障时,故障电流大,可采用一过流保护电器瞬时切断电源,保证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

缺点:

□线路中有单相负荷,或三相负荷不平衡,及电网中有谐波电流时,由于PEN中有电流,电气设备的外壳和线路金属套管间有压降,对敏感性电子设备不利

□PEN线中的电流在有爆炸危险的环境中会引起爆炸

□PEN线断线或相线对地短路时,会呈现相当高的对地故障电压,可能扩大事故范围

□不能使用剩余电流保护装置RCD(由于检测不出漏电流,RCD会拒动),因此绝缘故障时,不能有效地对人身和设备进行保护

2.2TN-S系统

本系统保护线(PE)和中性线(N)分开

优点:

□正常时PE线不通过负荷电流,适用于数据处理和精密电子仪器设备,也可用于爆炸危险场合

□民用建筑中,家用电器大都有单独接地触点的插头,采用TN-S系统,既方便,又安全

□如果回路阻抗太高或者电源短路容量较小,需采用剩余电流保护装置RCD对人身安全和设备进行保护,防止火灾危险

缺点:

□由于增加了中性线,初期投资较高

□TN-S系统相对地短路时,对地故障电压较高

2.3TN-C-S系统

在系统某一点起,PEN分为保护线和中性线,分开后,中性线(N)对地绝缘(注:PEN线分开后,不能再合并)

优点:

□适用于工矿企业供电,前面TN-C系统可满足固定设备的需要,后端TN-S系统可满足对电位敏感的电子设备的需要

□民用建筑中,电源线路采用TN-C,进入建筑物后,采用TN-S系统,可确保TN-S系统的优点

2.4TT系统的组成及其特点:

TT系统的变压器或发电机的中性点直接接地,电气设备的所有外壳用保护线连在一起,接在与电源中性点独立的接地点。如下图所示:

优点:

□电气设备的外壳与电源的接地无电气联系,适用于对电位敏感的数据处理设备和精密电子设备

□故障时对地故障电压不会蔓延

□接地短路时,由于受电流接地电阻和电气设备接地电阻的限制,短路电流较小,可减小危险

缺点:

□短路电流小,发生短路时,短路电流保护装置不会动作,易造成电击事故

□短路保护装置的过电流保护不能提供绝缘故障保护,需采用剩余电流保护器RCD进行人身和设备安全保护

2.5IT系统的组成及特点:

IT系统的电源不接地或通过阻抗接地,电气设备的外壳可直接接地或通过保护线接至单独接地体。

优点:

□单相接地第一次故障时,故障电流小,可不切断电源,警报设备报警,通过检查线路消除故障,供电连续性较高,适用于大型电厂的厂用电和重要生产线用电

□可采用剩余电流保护器(RCD)进行人身和设备安全保护

缺点:如果消除第一次故障前,又发生第二次故障,如不同相的接地短路,故障电流很大,非常危险,因此对一次故障探测报警设备的要求较高,以便及时消除和减少出现双重故障的可能性,保证IT系统的可靠性。

2.6接地系统中性线保护

以下情况选用4极开关断开中性线:

■TT和TN系统的中性线截面积小于相线

■终端配电中避免中性线、相线接反

中性线必须有保护和能分断:

■IT系统中进行第二次故障保护的装置,防止中性线第一次故障后引发二次故障

■在TT和TN-S系统中,中性线的截面积小于相线的截面积

■所有接地系统中,会产生3次或多次谐波电流的场合(尤其是中性线截面积减少时)

在TN-C系统中,中性线也是保护线不能断开,由于负载电流不平衡和绝缘故障电流,会产生危险的中性点电压偏移。为此,用户必须做好等电位连接和每个区域的接地。

2.7接地系统的选择:

选择接地系统应根据电气装置的特性、运行条件和要求以及维护能力的大小,综合用户和设计安装人员的意见因地制宜地选用。只要符合安装和运行规范要求,三种接地系统是等效的,没有什麽优先级。

选择接地系统的步骤:

■首先,为保证最大的安全性和灵活性,三种接地系统可以应用在同一供电电网中。

如下图所示,不同接地系统的串联连接和并联连接:

■必须遵守当地标准和法规的规定

■弄清楚用户的要求和现有的维护资源:

□运行连续性要求

□是否有维护服务

□是否有火灾危险

3.系统选择及应用

3.1通常按照如下方式选择:

□运行连续性要求较高有维护服务的场合:选择IT系统

□运行连续性要求较高无维护服务的场合:无完全满意的选择,可选择TT系统(其跳闸选择性易于实现)或选择TN系统(减少危险)

□运行连续性要求不重要并且有维护能力:选择TN-S系统易于快速维修和扩展

□运行连续性要求较低无维护服务的场合:选择TT系统

□有火灾危险的场合:可选择IT系统(有人员维护)或选择TT系统(使用0.5A的剩余电流保护装置)

3.2特殊电网和负载的选择:

□对于线路长,泄漏电流大的电网:选择TN-S系统

□有备用电源的电网:选择TT系统

□对大的故障电流比较敏感的负载(电机):选择TT或IT系统

□绝缘等级较差(电炉)或有大型高频滤波的设备(大型计算机):选择TN-S系统

□控制和监测系统:选择TT(通讯设备间可进行等电位连接)或IT系统(运行连续性高)

由此科普可见,接地系统不是一厢情愿自己想设计成哪种系统就可以的,如果是那样,设计院的大叔们都可以去喝西北风了。我们学习的重点是根据进线电路,区分出是三相四线制还是三相五线制。分析其中采用的哪种系统,考虑到潜在因素(为什么是TN-C或者TN-C-S)毕竟电工涉及的知识太多,变配电和维修电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你们不妨去想想爱迪生和乔布斯是同一种人吗?一个是发现电并应用的开山鼻祖、一个是借助电的本身开发出了缺电不可的产品,小伙伴们,上面的答案难道还不准确吗?

网友A:
  电工基本知识,很好,但有些我都忘记了

网友B:
确实不错,可以巩固电工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