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验后台达DVP14SS不通电

楼主(2014-11-23):
本人初学PLC,手头有一个台达的DVP14SS。第一次画了个梯形图想实验下。实现的功能很简单,就是控制Y0口做高低电平变换。下载到PLC上刚开始能够正常动作,不过很快就出了问题,然后就不通电了。电源的Power灯也不亮。

请问是不是我的梯形图有问题把PLC弄坏了吗?

这种不通电的情况一般可能是哪方面的问题(没有闻到糊味),能不能修?

能不能找到DVP14SS11R2的电路原理图?

谢谢。

网友A:
哦也是刚学,仿真成功,M1000后面加个常开触点试下,

问下,你这个界面怎么设置的?区段123 还有TMR从参数从左侧输入,我遍惯西门子的了

楼主:
回复内�%B@)�kC/p>

对: dhu=7���mPNސ�}�s="green"> 哦也是刚学,仿真成功,M1000后面加个常开触点试下,... 内容的回复!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我用的就是Detal ISPSoft,整个梯形图就这么多,后面没有了。

网友B:
应当,程序不会损坏PLC。

网友C:
通电后指示灯不亮,PLC不运行,八成是硬件坏了,自己维修可能性不大,返厂维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电后指示灯不亮,PLC不运行,八成是硬件坏了,自己维...

关键是我没有<此处内容被屏蔽>,可能维修不了了。

网友D:
你需要到官网下载一本"DVP14SS"系列的硬件手册,若内部保险丝熔断;则会造成电源指示灯不亮!因此最好寄回代理商检修。

网友E:
程序沒問題,估計是你的接線有問題提,PLC輸出時造成了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需要到官网下载一本"DVP14SS"系列的硬件手册,...

我没有FaPiao,怎么办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需要到官网下载一本"DVP14SS"系列的硬件手册,...

我没有FaPiao,怎么办啊?

下载资料和发  票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