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参数设置?

楼主(2014-11-23):
有一台破碎机,有两个进料电机,要求:从破碎机检测电流信号, 给两台进料电机(带两台变频器),随着破碎机电流的升高,两台进料电机随电流 升高而降速。0-20mA对应频率50-0Hz,变频器都需要设置什么参数?用PID控制能实现吗?

网友A:
  这个有点难度,不知现场呀

网友B:
进料一定的时候破碎机工作电流都是有较大波动的,被控对象本身就难达到稳态,用PID调节估计有难度

可以试试直接用0-20mA电流信号控制进料电机变频频率,设置为电流信号反斜率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