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Scan如何设置写寄存器?

楼主(2014-11-23):
初用ModScan软件,发现它只能读取寄存器,它能不能对寄存器执行写操作呢?

哪个软件可以进行写寄存器测试?

网友A:
在要写的地址上双击就可以了

网友B:
ModScan32

在菜单setup/extended的分菜单里面, 能找你要写什么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dScan32在菜单setup/extended的...

 OK,搞定!谢谢了!

那么一次更新多个寄存器,在组态王里面是如何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