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楼主(2014-11-23):
根据《供用电规则》,35KV及以下供电电压波动范围为正负百分之5,而10KV以下的供电电压波动范围为额定电压的正负百分之七。低压市电照明用户为正负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那为什么我们经常测量线与线之间的相电压万用表读出420-470V 这么多?按照额定电压 380V 计算, +10%为418V为正常范围,实际上为什么高出50V之多?是数字万用表的读数不准吗?

网友A:
检查万用表是否没电了!照明灯会特别的亮,而且非常容易损坏?

工厂还是住宅小区?工厂的话去配电房检查配电仪表读数是否正常,再做决定。住宅小区立刻通知供电所!

网友B:
电力局为了保证线路末端电压达到合理电压,就会适当提高输出电压!如果你家离变压器很近,电压就略高!

网友C:
不太清楚 。。。。。。。

网友D:
电压高供电公司可以多买电,给用户带来的是增加发热的损耗和用电设备的提前老化。拉动经济啊!

网友E:
这要看具体情况而定吧!

网友F:
确实是的,4楼说得在理,现在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电压偏高,220V的标准电压测出来一般都有二百叁十几,380V的电压就更别说了,高出几十V是很普遍的现象。

网友A:
一般三相的线电压不能超405V极限,工厂的自有变配电,除了变压器容量太小用电量大时出现低电压,没办法提高变压器输出电压来保证用电设备的电压,在用电负荷小时才会有这种高电压情况发生。变压器容量足够完全可以自行调整次级输出电桩来解决,并减少些补偿电容得到电压在额定的范围内。不要老怪供电所要这么干的。自己无法调整,出钱叫供电所来调整。

住宅小区发生这种情况,特别是新小区这个小区就是个没人住的鬼城。

网友G:
这是由于我国电力资源结构不合理、资源---能源消耗区域不匹配、低压电网建设滞后、电力管理水平差等众多问题造成的。

网友H:
其实并不奇怪。因为现在的配电变压器都是10kv/0.4kv标配,就是说10kv电网电压是10kv,则变压器低压侧就是400V,+10%就是440v,而供电局为了保证用电高峰时,远端电压降不超规范的规定,就把上级变电站的电压提高5%,那么在负荷低谷时,加到用户变压器的电压就高于10KV,达到10.5kv,那么低压侧电压也要高5%,达到462V,线路轻载还有电容自举补偿,低压线电压达到470v也很正常。所以现在的工控产品的电压范围,单相电压(相电压)的上限一般允许是285V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