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把它改成三菱的梯形图

楼主(2014-11-23):
LD=(300)C0#1
OUT TR0
AND 0.04
SET W 21.02
LD TR0
ANDNOT 0.04
RSET W21.02

网友A:
三菱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B:
没错!楼上正解。梯形图和St语言最大差别就在OUT TR0重复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错!楼上正解。梯形图和St语言最大差别就在OUT T...

那个不是ST语言,是欧姆龙的指令表,因为欧姆龙没有入栈指令,所以使用TR寄存器存放分支状态。

网友C:
 很好,不断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