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路模拟量怎么采集?

楼主(2014-11-24):
想知道西门子PLC怎么样采集80路模拟量信号,有电压电流,各种热电偶等。

200和300PLC都行,各有哪些方案?

网友A:
使用300PLC,16路模拟量输入模块,至少要5块。应该可以满足。

网友B:
采集80路模拟量信号.16路模拟量输入模块。可以采取啊!注意接线需要屏蔽处理。

网友C:
电压电流额温度模块都有,按需要配置不就行了吗

楼主:
啊,忘了有16通道的了,如果是200PLC就不太好做了吧,得PLC联网?

网友D:
要求响应时间,否则采用采集模块现场采集,直接485通信

网友E:
要求高的采集速率用300,300的AI卡最多8路1块,需用10块,一个机架不够,需要扩展,建议将所有信号通过相应的隔离模块统一成标准信号然后接入PLC,稳定可靠,并可以用最便宜的AI卡件,否则造价很贵的,如果不考虑采集速率,单纯的显示,可以使用S7200XP下挂MODBUS采集模块,成本要低很多很多

网友F:
  一般 PLC + 模块量模块就可以搞定 呀,是什么模块量 ???

网友G:
80路不会不是中间加转换器吧

楼主:
就是一些压力传感器之类的,输出的是电流和电压,还有各种类型的热电偶,J,K,S等。纯显示出来的话,采集速率应该不用太快,采用S7200XP下挂MODBUS采集模块,,这个方案不错。就是要找找MODBUS采集模块了,有哪个牌子推荐?

网友E:
好一点的泓格7000系列,研华4000系列很多的,还有网上3,4百块钱的一大片,搜搜就出来了,如果单纯显示,记录,不控制,200XP都可以省略,直接用485模块接入计算机就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求高的采集速率用300,300的AI卡最多8路1块,...

S7300的AI模块可以采集4个或者8个模拟量,AI模块的背板可以设置信号模式,但是需要注意一个设置点对两个输入口有效,y一定要计算好!

网友H(2018-09-11):
200系列PLC 如果要采样80路的模拟量信号, 可以使用多机组网的形式来采样, 因为一个CPU最多只能带32路的模拟量信号, 所以需要用3CPU来带, 其中用1CPU来做主站,另外的2个做从站, 从站可以编一个简单的模拟量地址传递到V存储区的程序,并且改掉通信的站地址, 主站这边可以使用2个通信口的产品 ,一个通信口做主站,另一个通信口做下载或连接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