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负载能量回收

楼主(2014-11-24):
伺服电机负载的能量(电能)怎样能实现回收,不使用回生电阻。有专门的回收装置吗

网友A:
   只听说过有能量反馈装置,将其电能反馈到电网再使用, 好像这套装置价格好高

网友B:
回生电阻应该不能算回收。只能算快速消耗掉。看见有的大功率的变频器,整流部分用的可控硅整流,好像可以在母线电压过高的时候,将能量回馈到电网。市面也有专门的回馈装置,不过都在大功率产品上。小功率的成本太高,估计回报率低,很少使用

网友C:
尊敬的客户:

       您好!

       ∑-V没有专门的回收装置,都是由再生电阻来处理。

       ∑-7双轴驱动器有内置单元可以回收另一个轴产生的再生能量,达到再利用效果。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D:
除非是大功率升降机装置,做能量回馈才有加置。小功率还是直接吸收了!

你硬要节能不如用这些钱装一套太阳能发电系统,那个实在

网友E(2015-01-10):
伺服没发现,变频器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