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WIN8.1 怎么装STEP7

楼主(2014-11-24):
新买的电脑,win8.1的系统,安装STEP7后不能打开,说不支持64位的,WINCC和FLEXIL触摸屏是否兼容呢

其他软件也不能安如CAD,

求各位大侠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A:
要么虚拟机,要么就博图Step7 V13版本,WinCC V7可以,但是官方的说法是V7.3版本,Flexible不行,可以装博图WinCC V13版本,也有触摸屏编辑功能。

CAD2013~15都可以。

网友B:
如果你搞工控,不建议用win8,工控很多软件还在过度到win7上,win8就别提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搞工控,不建议用win8,工控很多软件还在过度到...

已经没啥问题了,大的公司已经在筹划Win10了。

网友C(2015-11-16):
我已经成功了,win8下安装step7 5.5sp4, 先在安装文件属性里调成兼容模式,灰色忽略键出现时右键管理员运行灰色按钮激活专家v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