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出加中继?

楼主(2014-11-24):
请教一个问题,PLC继电器型输出,控制电磁阀,是加中继好,还是加续流二极管好??哪个经济一点呢???

网友A:
一般加中继。可以放大信号

网友A:
续流二极管接触器线圈并联使用的比较多

网友B:
看布线咋样。如果电磁阀在同一个柜内或不在一个柜但布线保护很好,距离柜子也不远,可以不用继电器。不过最好用继电器隔离,防止由于线路损坏、电磁阀损坏烧坏PLC内的继电器。

网友C:
PLC继电器输出,可以直接接电磁阀的。电磁阀是220V还是24V。

不过一般都是加中间继电器的,因为PLC输出触点容量有限。PLC继电器输出的不需要加二极管。晶体管输出的加二极管。

网友D:
   PLC继电器输出,可以直接接电磁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