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一个很扯淡的问题答案

楼主(2014-11-24):
谢谢各位网友的关注,现在给大家公布答案,问题在站号设置这里。
手头有一个项目配置了两块EH3系列的PLC,然后两台PLC做了个LINK通讯,主站站号设置为了10,从站站号设置为1,这样就改变了默认站号。但是这个站号是通过软件设置的,如图:

程序写好之后下载到PLC,这时下载是可以下载的,下面问题就来了,再点下载就下载不了了,因为PLC通讯站号被改掉了,要想下载还要设置一下,点击设置里的通讯设置,把通信站号改为10,这时就可以下载了。也就是说要下载程序,软件里的设置站号必须和PLC内的相同。

这个现象对于一个使用过的才可能知道这么做,但对于一个新手却很难想象的到,我就是那个新手。
  另外我个人理解,不管两者站号一样不一样,都应该可以下载,下载之后站号被改掉,想三菱西门子都是这样。
  平时我们拿到一款PLC(被人用过)或者二手的,我们下载程序却无法下载,很容易被误解为这是个坏的。
  如果站号不对应可以执行清除功能还好(我没有试),要是不能,那可真是扯大了。

  这就是只能上载,不能下载的原因。请网友们记住了。

网友A:
应该可以查询设备,比如西门子的200PLC可以刷新,显示当前PLC,信息:地址、波特率

网友B:
楼主,您好!当你使用RS232模式时,把“通信设置”的站号改成0!然后再查看“PLC状态信息”;即可得知其真实站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查询设备,比如西门子的200PLC可以刷新,显...

他不像西门子有专门刷新按钮,点击下载的时候会一直刷新波特率,奇偶校验这些,地址不同就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当你使用RS232模式时,把“通信设置”的...

谢谢楼主。公司还与欧一个台达老手,我问他怎么会这样,他不知道。

网友C:
只要在楼主贴的图中,通信站号设为0,即表示广播方式,然后点自动侦测,软件就会按照不同的通讯参数组合,从站号1开始做搜索,所以拿到一台PLC,特别是别人用的PLC,我们一般都会把站号设为0来侦测的,因为谁也不知道D1121和D1036里被人改了什么值。

网友D:
只要改了站号,编程软件就无法和PLC通信上。上载你也是做不到的。

必须在编程软件里同步改站号,只要能上载就能下载,除非是设置了ID码,PLC会验证编程软件的ID,对不上就无法下载。

不知道你是如何做到能上载却不能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改了站号,编程软件就无法和PLC通信上。上载你也是...

实际结果就是这样,站号不对,能上载不能下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只要改了站号,编程软件就...

 ISP我以前试过,不行的。

WPL还有这功能?地址都不对,如何做到上载的呢?PC总是要给PLC发指令读程序存储器才行的嘛,没有地址,报文如何做呢?难道读命令用的广播命令。

也或是COM1本就可以这样做?因为COM1我没测试过。

这几天事多,做不了测试,你试下COM2行不?

如果COM1真行的话,嘿嘿,你懂的。COM1可能会是个突破口哟!

网友E:
感觉挺扯的~~~一点不人性化~

网友F(2015-07-21):
有哪个高手知道答案的吗

网友G(2016-05-10):
我也遇到这情况 还没有解决

网友H(2018-02-11):
新手学习了,像这种问题的确是挺无语的

网友:
你把通讯端口设为0就行了,想怎么下就怎么下

网友I(2018-04-08):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J(2018-06-13):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当你使用RS232模式时,把“通信设置”的...

学习了。。

网友K(2018-08-16):
新手,今天也试下台达plc也碰到楼主的问题,怎么也通讯不上,也试过站点0再读取plc也不行,汗好难

网友L:
积分攻略!

网友M(2018-10-12):
新手来看看,哈哈,好东西大家来分享

网友N:
这些细节问题的发现都很重要,特别是新手往往就在一个小东西上要花好几天时间或是难倒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O:
确定不够人性化!

网友P:
一不小心就入坑了,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

网友Q:
时间积累真的很重要。

网友R(2018-12-01):
引用 网友H:
新手学习了,像这种问题的确是挺无语的

网友S:
我手上有两个台达的PLC,就是这样玩坏的!是ES系列,拆开主板没有“电池”,不能复位。有一个SV系列也是这情况,但这货主板有一电池,用电咯铁焊下电池,等1分钟再焊上就恢复出厂设置了!

网友T(2019-12-14):
哈哈,自己手贱改了站号,搞了半天没解决。一直找物理恢复出厂设置的方法……看到你这个一下就解决了。感谢😊

网友U(2020-04-08):
通讯设置里,把通讯站号改成0就可以自动侦测到了。

网友V(2020-11-02):
我也是新手,昨晚调试,怎么也弄不好这个通讯站号,看到此贴,简直是碰到了答案,以后你要把你遇到的问题发出来,我就一直去逛你的主页去,吸取吸取你的经验,加油

网友W:
还有这操作,学习了。。

网友X:
虽然没见过台达,但是还是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Y(2021-08-31):
好哈叫偶还打算

网友Q:
把站号改为0就可以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