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线速度恒定运行

楼主(2014-11-24):
此图是我车间纱线卷绕机工作示意图,现有西门子PLC一台,台达变频器一台,我想请教论坛里的高手如何实现恒线速度运行,被动辊可以上下移动,最好有实例程序,谢谢!!!!

网友A:
应该是速度传感器和变频器反馈信号有一定的关系。然后根据这个参数给定或者随时改变变频器频率。

网友B:
  这个好难,我没有玩过,期待高手来解决

网友C:
通过速度传感器和被动辊的周长来测量电机带动辊的直径。然后通过线速度和电机带动辊的直径计算出电机的角速度。然后让变频器控制电机按计算出来的角速度输出。这在张力控制系统中经常用到。

网友D:
不就是一个恒速PID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