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电流表的测量值准确吗?

楼主(2014-11-24):
减压启动柜中常用两只电流互感器串在热继电器中做保护,然后再串上电流表。然而我在偶然的一次测量中发现,三相电流平衡运转中的电动机,测量热继电器上的电流线3根电流值都不一样,而且相差很大,问题出在哪?求高手指教!

网友A:
     一个电流互感器有几个绕组:继电保护、测量、计量,如果用保护绕组串在热继电器中,然后再串上电流表,电流表的误差肯定比单独接在测量绕组的要大,因为保护绕组它达不到测量绕组的精度要求。

网友B:
在启动过程中要把热继电器短接,看你图中是这个功能吗?

网友B:
热继电器接在电流互感器回路中优点有主要两个。

1.使用较小额定容量的热继电器就可实现大容量用电设备的过载保护。

2.如电流互感器同为XX/5的型号,可以备用6.3A或10A的热继电器就可满足所有设备了,减少备件量。因为热继电器动作电流为额定值的1.25倍左右,而电机启动电流为额定电流的4~7倍,如电机负荷大,启动时间长的话在电机启动时,热继电器就会动作了,所以在启动中使用KA1将它短接掉,启动完成后再使用时间继电器将热继电器投入使用。

网友C:
图纸中的热继电器测量--两相测量接互感器接A、接C测量,另外一个测量的是AC相的矢量和。短接的继电器接法也没有问题,线路没有问题。按理说测量出来的电流应该相差不大的。

网友D:
原理图是准确的。B相就是AC相电流矢量和。一个热继电器对于电流互感器来说负载是非常小的,不会造成直观的误差。误差大,也可能是线路故障或互感器故障。实际电流如果与互感器不匹配,误差会加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启动过程中要把热继电器短接,看你图中是这个功能吗?

是的

网友E:
为什么我看不到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