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的脉冲 如何来计算角度

楼主(2014-11-24):
用欧姆龙plc 读编码器的脉冲如何来计算角度

网友A:
脉冲和角度是否有一定的公式。找个编码器手册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脉冲和角度是否有一定的公式。找个编码器手册看看。

正比例关系,编码器常见的有500、1000、2000线信号,就是转一圈会有这么多信号输出,和360度正比例关系

网友C:
根据A/B脉冲先后顺序判断方向,角度则根据旋转脉冲数来计算

网友D:
可以先找到编码器Z相信号(此信号一般编码器转一圈只有一个信号),将这个点定义为参考坐标点。然后同时计算A,B相对一圈(即A,B在Z信号的偏离脉冲数相对与编码器线数)转的位置;来算编码器位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以先找到编码器Z相信号(此信号一般编码器转一圈只有一...

你好,为什么我的参考坐标点会自己变化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