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 n个数去极值然后求平均编程

楼主(2014-11-25):
我用来去极值求平均来滤波处理由于电机 变频造成的模拟量干扰。

 多谢!

补充   n=7,去掉最大最小值,除以5,求lad或者stl程序。

网友A:
探讨:西门子300模拟量平均值库如何使用

http://bbs.gongkong.com/D/201406/561527_1.shtml

疑问:300PLC均值库如何使用?

http://bbs.gongkong.com/D/201406/561980_1.shtml

分享:西门子300经典模拟量采样均值滤波

http://bbs.gongkong.com/D/201406/563294_1.shtml

http://bbs.gongkong.com/d/201405/558555_2.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探讨:西门子300模拟量平均值库如何使用http://...

我取值的想法是定100ms定时器,然后mov到7个缓存位置,去掉最大最小值,除以5。

因为我读的数据是液位所以对速度要求不高,由于模拟量距离plc远,变频和电机启动停在造成液位数值很大的增幅,给我后面工艺造成数据运算问题。所以用我说的办法比较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银光人生—华  探讨:西门子300模拟...

恩 那可以啊。

可以这样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银...

我要的是lad或者stl的程序啊,老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探讨:西门子300模拟...

这种方式很适用!

网友A:
西门子官网有冒泡法,你可以看看。

网友B:
你这固定数值个数的,很好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