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C与mpc014运动控制器的最简单的运动控制方法

楼主(2014-11-25):
基于PC的运动控制通常都需要用到运动控制卡,但运动控制卡价格高昂,使用复杂,容易接触不稳定

,也不适合用笔记本电脑来编程调试。mpc014微型运动控制器基于RS485接口,只有十几条指令。运动指

令全缓存执行,无需实时通讯。本文采用VB上位机软件操作mpc014微型运动控制器构成最简单的运动控制

系统。

网友A(2016-02-07):
不知道该控制器相对于PLC价格如何?

网友B:
mpc103串口三轴运动控制器模块集成普通IO,模拟量输出,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控制。RS485通讯,可多模块组网工作。2MHZ高速脉冲输出,可直线圆弧插补,体积仅4.5*2.5*3.5CM,全密封设计,防水,防尘,防震,稳定可靠,集成所有电路,24芯屏蔽线缆输入输出,可直接接开关,驱动器等,通过串口线直接连接PLC,电脑,单片机板联机控制用于各中小型机械设备。控制器模块仅有14条指令,指令自动缓存式连续执行,与控制端无需高速实时通讯,

价格比PLC运动控制卡都便宜很多。体积非常小,装在哪都可以,使用非常简单,就是简单的串口通信。。。www.mpc000.com可下载最新的资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