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与mpc006微型运动控制模块的运动控制系统设计

楼主(2014-11-25):
运动控制的应用在国内已有十几年的历史,技术也相当成熟。通常运动控制都需要用到运动控制卡运

动控制器等产品,但这些产品价格高昂,使用复杂,也不适合由单片机构成的控制系统。而如果直接采用

单片机来做运动控制,由于运动控制对系统性能要求非常高,单片机速度资源有限,难以设计出性能优良

的运动控制模型。MPC微型运动控制模块采用新型FPGA设计,只有芯片大小的体积,集成各种实用运动控

制功能,只有十几条指令。只需普通单片机通过串口发送指令对其控制。本文采用普通51单片机和mpc微

型运动控制模块构成运动控制系统。

网友A(2015-05-15):
mpc003,mpc004,mpc006运动控制芯片模块DIP-30封装,体积小巧,可与普通单片机通过串口通讯对步进电

机或伺服电机进行控制。单模块最高六轴输出,最大脉冲输出频率为2MHz,最高二路正交编码输入,多个

模块组网工作可达120轴,任意两轴直线插补,任意两轴圆弧插补,指令自动缓存式连续执行,简单的17

条指令配合可实现强大的运动控制功能。价格90元起!

mpc014四轴外置运动控制卡集成普通IO,模拟量输出,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控制。RS485通讯,可多控制

卡组网工作。7路光耦隔离输入,9路晶体管集电极开路输出。最大脉冲输出频率为2MHz,四轴独立运动控

制,任意两轴直线插补,任意两轴圆弧插补,提供DLL动态链接函数库和mpc上位机软件调试,可用于

Window2000/XP/7平台二次开发。控制卡仅有22条函数指令,指令自动缓存式连续执行,与控制端无需高

速实时通讯,可靠替代PCI运动控制卡用于各中小型机械设备。价格590元!

mpc034四轴运动控制器集成普通IO,模拟量输出,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控制。7路光耦隔离输入,9路晶体

管集电极开路输出。最大脉冲输出频率为2MHz,四轴独立运动控制,任意两轴直线插补,任意两轴圆弧插

补。使用简单易用的MPC上位机软编程,调试指令,支持变量参数。可连接触摸屏给变量参数赋值并监控

和控制控制器。简单的15条指令配合可实现强大的运动控制功能。可用于各中小型机械设备。价格390元

联系电话:0755-32912587 ,技术支持QQ:379741343 。详细资料请到产品官方网站www.mpc000.com下载

网友(2016-06-15):
顶顶下载最新的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