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解PLC无线通讯案例

楼主(2014-12-31):
很多案例和图片解说很多案例和图片解说

网友A(2015-09-04):
fdtry43566xrty4123

网友B(2015-10-29):
关于4-20MA无线透传模块的实际应用的案例

客户要求:将炼钢炉一侧的两组温度,压力,流量的三路4-20MA信号无线透传到炼钢炉另一侧的控制柜中连接PLC

精度要求:±0.05MA

透传频率:2/S(0.5秒/次)

现场距离: 150-200米

现场环境:现场天车,炼钢炉,对讲机,变频器等

使用设备:

无线采集模块                           无线接受模块

现场安装无线采集模块

          炼钢炉正面右侧

炼钢炉正面左侧

现场障碍物极多 极密 干扰很大

炼钢炉正面的控制柜

控制柜里面接了2组无线透传接受模块

4-20MA无线透传模块,传输距离最远能达到3000-5000米,精度最高能到±0.02MA,欢迎选购

电话:17603205003

网友(2015-12-25):
上海任为无线科技公司的WT101wifi模块可以实现远程升级PLC程序,方便简单,不需要设置ip什么的。请加企鹅63898012刘工

网友C(2016-07-19):
案列很多啊,看来plc无线很好用,买个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