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施耐德维修

楼主(2008-03-29):
我公司先有一台5.5KW的施耐德.通电带电机运行有时跳SCF有时又不跳。最后把霍尔去掉又跳输出短路故障。不知哪位高人能指点以下在下不胜感激

网友A:
驱动电路有问题了,把霍尔去掉又跳输出短路故障这是正常的。最大可能是INTC0018老花了,性能不稳定了,换试机

网友A:
当然驱动电路光藕等也要查一下,不过根据我的经验还是INTC0018的问题大点,查吧

网友:
谢谢你我明天去试一下我看过好多你的解决方案实在很佩服希望有空多交流一下再次感谢

网友B(2014-08-24):
请问:我的施耐德变频器。

型号:ATV61HD37N4Z.

我测了没有直流,我没插CPU板

整流模块输出没有直流。

三相交流输入正常。

我测的整流模块,都有阻值。

应该是正常的吧。

这个板子上为什么四个整流模块。

第四个是起什么作用的。

请指点。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