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312变频器调频问题

楼主(2010-12-20):
ATV312采用外接电位器调频,频率只能在45HZ-50HZ 变化,检查最小给定下和最大给定下的电机频率正常,分别为0和50HZ,我感觉应该是参数问题,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B-01 变频器应用调试维修与PLC网络通信班 安装调试、维护、保养、故障处理与PLC、人机界面等通讯和组态调试方法

B-02 《变频器应用讲座》 主讲:张燕宾教授

B-03 直流调速器驱动培训班 欧陆、西门子等调试、维护

B-04 西门子 S120 服务与调试课程(伺服控制) 能够对SINAMICS G120进行调试和维护

W-05 变频器板卡芯片级维修培训 整机板卡芯片维修及实操

W-06 变频器应用与芯片级维修培训班 各种变频器复杂应用、线路板维修等

W-07 6SE70变频器维修维护培训 能现场对6SE70 安装调试、维护、保养、故障处理

W-08 工业级电路板维修培训班 主电路板、电源板、医疗、仪器仪表等检测维修方法

具体培训内容、地点、时间、费用请致电

 王老师18918672537       QQ:1540350175

网友B:
是不是电位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