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桥故障

楼主(2010-09-08):
电源整流部分就是这个,一开始以为是整流桥坏 了,拆下看看原来不是,现在怀疑是三极管,但是三极管这边的5V输出时好的,因为这个有二种输入,一个是交流12V出来变直流5V,还有就是交流48V出来变直流70V,看看现在这个故障在那个,看起来很少,但是我不确定啊

楼主:
终于可以显示了,但是我还有图片不知道怎么补上啊

楼主:
大家看上面有个三极管,型号是LM317T的 右上角呢是有交流12V电压经过整流之后最后输出时直流5V的,电容不是一般电容,标的是最高DC68V 最低DC 5V 不知道和其他电容有什么区别 现在呢高压侧是好了,但是呢那个低压侧吧行,出来时直流13V 而不是5V 那位高手帮忙分析下

网友A:
LM317T不是三极管,是指三端可调稳压块 ,你也没有把你的故障现象表达清楚。

楼主:
现在我是要得到5V的直流电压输出,但是呢输入时交流12V的,上面那个电容标的是最高DC68V 最低DC 5V 我现在怎么才能得到5V的电压呢,还请各位帮忙看看啊

楼主:
我刚开始量的时候是5

楼主:
我刚开始量的时候是5V,用万用表打在输出端,看着电压一点点就升上去了,而且那指示灯也是越来越亮,当然到了13V就不动了,怎么回事 啊

楼主:
现在想再上图片又上不起来,那位这样看我说的能否帮我分析下,那三极管呢是换了7805和7812 都不行的,效果一样出来都是12V

网友B:
看看电容是不是有不好的了 或者三端稳压器控制端的原件

楼主:
电容量是好的,可以充放电 但是就是高压可以到达68V 低压不行啊

网友A:
7805 或 7812 接地脚必须可靠接地,才能输出5V或12V.

楼主:
怎么接地啊,往哪接啊,和外壳相连?

楼主:
我就换了那个稳压块啊,LM371T 之后就不行了,电压变成12V,而不是5V了,什么都没动啊

网友A:
估计是LM317取样有问题,可以检查LM317取样端外围电路。

网友C:
你要求是5V电压,可以直接用LM7805啊,现在的LM317是可调三端稳压,达不到你的要求电压,317坏的可能性最打,

楼主:
我就是担心317坏了,然后换7805 还是12V 怪了,最后换7812 还是12V 你说怪不怪

明天让那个电工师傅帮我看看

楼主:
就一个大整流电容  桥式整流电路 一个稳压管 是LM371T的 有一个小电容104和大电容1000uf并联的,还有输出端并了一个电容也是编号104,还有三个电阻,一个0.5千欧 二个1.5千欧,其他就没什么了

网友A:
你把三端稳压器7805的接地脚(中间脚)直接接地,看一看能否输出5V电压。

楼主:
现在是好了,很怪,今天那个电工师傅换个整流桥就好了,因为什么都换了,就是整流桥没换

我之前量的是出来16V啊,现在换了之后还是16V

也换个新的7805,原来的是LM371T的

这个电路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