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位五通气动伺服阀

楼主(2010-12-01):
不知哪里有卖三位五通或三位四通气动伺服阀的?实在不行用气动阀自己改装也行,哪位有经验或实践过请不吝赐教。

网友A:
有点不明白,三位?哪三位,说说你的控制要求,学习学习

网友B(2011-01-28):
三位五通电磁阀很多,就是两个线圈,可是不知你这伺服阀是什么东东,可以用普通的电磁阀连接到伺服阀上,这个也不是难事。

网友C(2011-04-22):
名词很新鲜,有电磁阀就有气动阀吗。